经常修显示器的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2013-02-28):
经常修显示器的朋友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今天收到了这个屏,没有外壳。想配个壳子,开机也不显示LOGO,不插讯号线就是模拟和数字交替闪。也不显示个牌子。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看不出的多、像三星和现代的有这种类型的

网友:
三星SA系列的显示器

网友:
再拆开看看,看看电源板和驱动板

网友:
目测是三星。

网友:
能显示的话用软件检测不行么?还需要那么麻烦?

网友:
看里面电源板和驱动版

网友:
应该是三星的哦

网友:
好像是三星的943NV的

网友:
能显示,进系统用软件检测

网友:
这个看做工像是ibm或联想,或hp

网友:
大概、似乎、好像是三星的吧!

网友:
应该是三星的

网友:
你看看驱动板子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好像是三星的

网友:
群康代工的三星显示器

网友:
像杂牌。 上面有群创两个字?

网友:
看上去像三星或LG的,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能正常显示图像吗,如果能但下菜单,就能看出是什么牌子的了。

网友:
好像是优派的

网友A:
三星的,貌似有通病的那款

网友:
三星的吧

网友:
看看电源板和驱动板就清楚了

网友:
随便找个外壳改一下内部结构。

网友:
目测是三星的

网友:
屏用的是群创LED屏,应该不是三星,可能是飞利浦

网友:
确定是三星的

网友:
你拆开拍张析子的,我就知道是什么工厂产的

网友:
看面板型号比较容易知道怎么办

网友:
能亮吧,直接用鲁大师看下不就行了

网友:
三星也有这种屏

网友:
多谢各位朋友哦 找到型号了。是三星SME1920W 谁有这个外壳联系我谢谢511063254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