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看看这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3-02-28):
是飞利浦19寸的,从桌子和墙中间跌落下去,后壳是卡扣的,直接摔开,电源板和驱动板那个罩子没有螺丝固定,是用胶带粘住,用后壳固定的,结果导致灯管线按键板线和屏线全部扯断,整机里外都没有外伤,屏也没事,现在线接好了,屏线换了一条19寸上拆下的,也不知道好坏,上电就是这个样子了,屏线代换有什么要求吗,还是屏彻底完了,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啊

网友:
我打不开你的图,屏线如果接不好,就会花屏的。。你一定要对照一下,你更换的屏线和原来的屏线,接口是不是一样。。

网友:
论坛有问题了吧,所有图片都看不到了,屏线接口一样的,就是在屏中间靠左的位置有一条从上到下的白色光带,宽度能有5厘米

网友:
我也看不到图,不过按照楼主说的,百分之八十已经没希望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换套试试啊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应该是屏完了

网友:
进系统才看到是一黑一白两条光带

网友:
八成是屏坏了,液晶最怕摔了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下,还是一样就是屏坏了

网友:
在开屏幕提示logo的时候也是这样吗?如果不是的话屏线换了!

网友:
从桌子跌下去...屏指定是坏了,,,

网友:
屏坏..屏上软排线坏掉..

网友:
也許是屏的驅動板有零件脫了或壞了,有修過這樣情形的是屏上電路板的一顆1117燒了也是這樣。

网友:
我觉得会不会是屏上的排线问题,当然屏也不排除在外啊

网友:
屏坏,或者看看屏上有没有掉件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虚焊了!尝试本论坛曾经有个高手焊接的方式进行接驳看看!

网友:
不用整啦,100%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留作配件吧!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屏肯定是坏了 没得救啊

网友:
谢谢各位啊,驱动板和屏上的软排线应该伤不到,都有铁壳子保护着,看来就是屏完了

网友:
屏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