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S60 不显

楼主(2013-02-28):
今天遇到顾客拿来一HAIER  S60 取下电池 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正常    触发有几次跳变到1.3+A了忽然又跳回了0.77   擦内存 COMS电池放电 (放电视拆开之后放的)开拆了 ,  拿出主板  裸板 触发后电流经几次跳变后到0.75停了,我一看还还没装内存于是把内存装上,继续触发上电,这次跑到0.76停了又继续走跑的8.3左右又掉回了0.75左右于是把大电感的电压都测了一下,都有电压。都0.8了估计CPU是过了 估计到了CPU寻址了  ,于是刚毕业还是新手还没有示波器的我就傻眼了,(自己想有个示波器就好了,虽然也没用过几次,还是几个月之前。。。。难道要用三把斧的绝招了,可纠结的是我BIOS也没刷过几次店里的编程器还不太好用,换EC估计店里也没合适的料板上有,干桥BGA干的次数一个手就能数出来。。苦B青年啊)忽然灵机一闪“百度啊”,哈哈百度了一下果然有类似的故障说加焊SB好了,我觉得我的也是于是用风枪吹了一下南桥  ,结果只停0.75了  我有用一个手先用力捏着南桥一个手开机,没反应还是0.75,我一咬牙一跺脚先用一个手捏着另个手按完开关也一起捏,吃奶的筋都用上了,俩眼死死盯着电流0.75--0.83--0.75---0.9+---1.0+     哈哈应该好了当时别提多高兴了,查上屏线 捏着SB屏亮了  NND好几天了可修好了一个。师兄们加分啊   跪求啊

网友A:
那你还是要加焊SB吖 找不到思路找度娘就对了 不过我找谷歌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是要加焊SB吖 找不到思路找度娘就对了 不过我找谷歌的多

谷歌是吧  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谷歌是吧  又学习了

谢谢各位看官打赏   学完理论没人带下修板  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