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1M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02-28):
     一台老机器联想C461M开机无显示,风扇转动,在背光的情况下可以看到联想LOGO标志,但1秒之后就无显示,风扇也不转动。外接显示器无显示没反应,请各位指点迷津谢了?

网友:
楼主休眠开关被压住了,楼主看一下。

网友A:
应该不是大毛病 楼主又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大毛病 楼主又捡钱了

怎么不是大毛病,说来听听

网友B:
这个机器的高压条坏了,这个机器显卡和高压条都很容易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高压条坏了,这个机器显卡和高压条都很容易损坏

      你太有才了,好像好就是这两个问题都出现了,你说咋整?

网友:
外接无反应。肯定是出问题了。

网友:
问题还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太有才了,好像好就是这两个问题都出现了,你说咋整?

显卡板也液晶屏本身 屏线及其休眠开关也会出问题,我怎么不说那几个,换高压条或者改

网友:
外接不显 是不是显卡出故障了?

网友:
裸板外接显示器看看有没有问题 ~~~  如没问题重点查高压和屏~~

网友D:
把高压条拔掉,给灯管外接供电看看,灯管OK就直接换高压条呗,
高压条或者灯管有漏电会触发保护滴,一般,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高压条拔掉,给灯管外接供电看看,灯管OK就直接换高压条呗,
高压条或者灯管有漏电会触发保护滴,一般, ...

好的,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