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42jv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3-02-28):
华硕笔记本,机壳上的型号是A40j    主板上的型号是K42jv
以前的系统不好用,就用U盘重装系统,没装上,就把C盘格式化了再装,
装完之后自动重启,停在“安装程序正在更新注册表配置”处就不动了

然后再硬重启一下停在“正在启动Windows”

求解决办法,

网友:
换个硬盘看一下

网友:
装的是WIN7吧,WIN7需要耐心,说不定等会就好了,测下硬盘有无坏道,否则用光盘安装,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3643-1-1.html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 装完后进系统在装显卡

网友:
哪位兄弟有华硕的系统恢复光盘啊,给我一份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换硬盘啊??这个硬盘没有坏哦,是分区表有问题吗??

你用MHDD扫一下,看有没坏道

网友C:
装的WIN7系统?WIN7系统本身就等的久耗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装的WIN7系统?WIN7系统本身就等的久耗时间,

要等好久哦,我等了两个小时,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等好久哦,我等了两个小时,够吗??

2个小时时间久太长了,一般整个WIN7系统装完差不多半个小时,固态硬盘除外。

网友:
两个小时太长了 四十分钟左右就装完了 换个硬盘试试 先不装驱动

网友:
全部格式话 重新分区 。 要不装下xp看能装上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MHDD扫一下,看有没坏道

用MHDD扫描了,没有坏道

网友:
试了WIN7  和XP 都是安装很正常,装完进不了系统,试了一下PE,也进不了系统

用U盘的PE可以进去,一切正常,把PE装到硬盘上后,就进不去,

我疯了!!!

网友:
帮顶一下,没遇到过这类情况

网友:
所有的驱动都不要打   最好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
停在“安装程序正在更新注册表配置”处就不动了等了两个小时
还是硬重启一下停在“正在启动Windows”等了两个小时
试下纯装 吧

网友:
不能用GHOST,要用纯系统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官网下载个最新的bios程序,然后刷到电脑里面!ok!

网友:
裸机 试试

网友:
用纯净版装下,不行再刷BIOS

网友:
安装纯净版的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无驱动的原版

网友:
100%硬盘损坏,不管你信不信,这是算半个官方回答

网友:
如果这个机器是第一次装,需要把他的隐藏盘符要格掉,以前我遇到过一次,把隐藏盘用分区工具格调就好

网友:
我试过用ES版的CPU也有这个情况。不动时是否死机了?(我的情况还没有死机。)

网友:
不是ghost装的吧,用母盘重装试试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再装..

网友:
克隆版 还是慢装版???   可能写保护了吧?? 试试下个慢装版装装!!

网友:
仿佛看到了楼主的影子了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弄好了,硬件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用的U盘安装的,一直装不上的原因是因为我在GOST完成后自动重启时没有把U盘拔下来,虽然还是能进安装的界面,但是会停在那里。
我重新装一次,在自动重启时把U盘拔下来,就安装成功了。具体原因,,,不明,,可能是启动顺序引起的,望高手解答。

网友(2013-12-30):
换个南桥芯片吧,应该会好

网友:
改硬盘模式,硬盘模式不对就会一直在那里,或者一直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