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三星2243显示器拆开后装机的那个小铁片装在哪里?

楼主(2013-02-28):
一个客户送过来一个显示器,是三星22寸  16:10   型号为:2243
机子症状为开机反应,一检测原来是保险烧了。  直接换上T3.15A 250V保险。

开机一切都正常,,,所有就绪准备装上,发现显示器内有的 小铁片不知道装在哪里?  把我急得,求各位师傅告知一下,这个小铁片装在哪里啊????   当时不是我拆的,这个小铁片安在哪里位置?????

网友:
上估计没人帮得了你呀,要慢慢找

网友:
电话问下售后,网上搜图片,如果不装也行,那就不用装了,只要正常显示就行。

网友:
不用这么认真吧,能用就行了!!!!

网友:
如果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不安装也行呀,,

网友:
上张图看一下..

网友:
不影响外观就没问题。

网友:
就是那个电源口的一长条铁条吧。 不用装也行。

网友:
是不是那个细长的贴条,那是压电源接口拿的

是的 是的。。。就是那个长长的,窄窄的,小铁片,,,

网友:
这个不装没关系的,不要纠结了

网友:
是压在电路板下与外壳连接起地线作用的,还是装上好以免发生意外。

是的 是的。。。就是那个长长的,窄窄的,小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