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驱动板维修经验

楼主(2013-02-28):
型号:L74BH
故障:按开关无反应
过程拆机后首先测量开关按键是否损坏,测量结果为开关按键没坏但是没有3.3V电压,其他按键均有3.3V电压。故障找到了顺藤摸瓜跑线,跑线后得知开关键是由TSUM16AL芯片经过一个103贴片电阻连接开关按键,上点测量发现TSUM16A芯片没有发出3.3V给103贴片电阻自然开关按键也没有电压,确定了是TSUM16AL芯片坏掉本想就放弃准备通用版了,但现在没事就拿风枪加热了下TSUM16AL芯片,冷却后上电发现指示灯亮了但是却一闪一闪的,拔掉屏线之后指示灯恢复正常,继续上电,不插屏线驱动板的屏供电5V正常,插上屏线后5V电压乱跳,用通用套排除屏短路之后继续维修驱动板,屏供电5V乱跳说明1084到屏供电之间的元器件有损坏,跑线得知,1084经过一贴片103电阻和一三极管最后到屏供电,测的103电阻没损坏,插上屏线继续上电测量得知1084到103电阻之间电压正常,103电阻到三极管之间电压为4.9-3.4之间乱跳,三极管到屏供电4.9-2.6左右之间乱跳,故障点由此可以准确断定为这三极管坏,由于这个三极管表面型号看不清楚所以直接从1084拉了个5V直接飞到屏线的5V脚位上,上电之后指示灯常亮有待机画面显示,插信号线画面显示正常,拷机1小时无其他故障至此该显示器维修结束~

                                                文笔不行,表达的不清楚勿怪,

网友:
把驱动板停电几个小时,看看故障会不会重现,估计会返修

网友:
云里雾里的

网友:
如果配图就明白多了

网友:
1084  直接飞到5V 电压那里 那坏的管子不用也可以吗

网友:
最好是配上图片 更清楚 具体

网友:
就是这一个电容的问题,搞的这么神秘。图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