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时亮时不亮维修

楼主(2013-02-28):
昨天接到一台m1330,客户说不亮,拿过来一开机显示了。帮她插拔了下内存,再开机电流1.45了不亮机。外接也不显示。偶尔又能显示,以为是显卡通病,拆开后盖一看是改良过的显卡。那是什么问题呢,仔细询问了客户。她说是在家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就这样了。跟客户,报了价让她留下维修。拆机后一看原来是进液了的,腐蚀了一大片。简单处理之后,没发现什么断线。装上机,每次都能亮了。通知客户取机器吧,没想到客户来后反复开关了几次又不亮了,再拆机,仔细查看,发现一个排阻有些腐蚀。换个后亮机了。看图纸发现是给屏上的I2c总线上啦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 要是都这样好修就好了

网友:
要是进水的机器都这样好修理就好了 真幸运啊

网友:
的确运气好,腐蚀io那进的液,都长霉了。都还能亮

网友:
修板一定要仔细啊  不然一些小问题很容易吃大亏的

网友:
一般看到腐蚀的 我都换 不清理

网友:
没有短路真幸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