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能长时间烤机的稳压电源

楼主(2013-02-28):
最近笔记本不拿电源的好多,维修用电源不敢长时间烤机,求推荐一个能长时间烤机的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
先买一个升压器,一般用12V升35V,100W的就可以了,再买一个电压表和一个电流表,然后拿一个旧电源,改装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