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K981 改通用高压板,关机白屏,急!!!

楼主(2013-02-28):
方正FK981 改通用高压板,关机白屏,把高压板上的ON/OFF引脚与电源板上的引脚依次更换,不是点不亮就是关机白屏,为什么???,拆了高压线圈、还有一些与其连接的电容和两个小电感线圈,晕啊,谁知道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开关on/off的极性不对需要稍微改一下开关电路。

网友:
还是控制不对   用万用表测测哪个可以同步 就接哪个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on/off的极性不对需要稍微改一下开关电路。

能不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谢谢非常

网友B:
高低电频不对,把线直接借到控制三极管脚上不要接到前面的电容或者电阻上

网友C:
你没把线结对啊!仔细检查检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把线结对啊!仔细检查检查啊

电源板上的引脚就8根,两根GND分别是5和8,还有两根和音频芯片连接的是6,7,就剩下4根了,量了一下电压,1,2脚的电压都 是0V,3,4脚相连电压是5V,所以1,2脚肯定就是ON或者DIM这两个之一了。这样的话就没有接错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把线结对啊!仔细检查检查啊

当白屏时,机器是处于开机状态还是关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把线结对啊!仔细检查检查啊

5,8脚是GND,6,7是与音频芯片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低电频不对,把线直接借到控制三极管脚上不要接到前面的电容或者电阻上

是驱动板上的控制三极管吗?????

网友B:
高压板上的控制芯片,找不到的话就来个终极解决办法,直接把通用高压板的控制线借到按键的LED脚上100%解决问题,如果接到灯上还是不行就果断的放弃跟客户解释就这样用用或者让他在改驱动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上的控制芯片,找不到的话就来个终极解决办法,直接把通用高压板的控制线借到按键的LED脚上100%解决 ...

把高压条上的控制线接到LED脚上,开机的时候会白屏几秒,LED灯变黄时也会白屏几秒,之后黑屏待机,关机也正常不会一直白屏,就这样凑和着用吧,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谢谢了!!!!!

网友:
高压电路没有受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高压条上的控制线接到LED脚上,开机的时候会白屏几秒,LED灯变黄时也会白屏几秒,之后黑屏待机,关机也 ...

LED脚位就是高低电频控制有的机型就能很完美的受控,虽然和高压板的控制兼容有点不一样但是只要能关机不白屏能开机就行了,太完美代价是很大的~

网友:
你在论坛上搜一下上面有具体的方法

网友:
现在的通用高压板多数都是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你找到off/on(或标BLON)脚量一下,开机的时候有电压关机没电压,接这里就对了。

网友:
有可能开机信号不对,你接到5V上了,在就是驱动板,开机信号不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