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70 死机 有时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3-02-28):
三星r470 有时桌面死机 有时滚动条死机 有时黑屏 NEC大电容换了6个330钽电容 显卡加焊过 风扇正常转 求解??
桌面

网友:
先排除HDD 在就是南桥

网友:
南桥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2363-1-1.html

网友:
在不显的时候看看工作电压时钟复位这些哪个不正常

网友:
一般就是南桥问题,加焊看看

网友:
修修南桥吧

网友:
我怀疑你电容没换好,用示波器测,我碰过

网友:
上波波,打下看跑到哪了

网友:
怎么解决了呀?

网友:
显卡 南桥 这个好解决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