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a不开机维修两例

楼主(2013-02-28):
年前接修一台,不开机,记得或许有指示灯快速闪烁,拆机看电容正常,为放心,拆下来用电容表测试个个正常容量,测试电压,14v5v都跳变,换掉电源ic等很多元件,还是跳变,(凡是能影响跳变的都想到了),想想开关电源原理,直接在5v和地之间接个100欧电阻,电压正常了,装上正常开机。今天又遇到此情况,客户拿过来一试,开机正常,关机再开,开不了了,拆下电源测试,5v14v正常,14v接个负载,5v就1点多伏了,又在5v和地之间接个100欧电阻,装上十多次开机正常交活。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电压不稳就是不停的跳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还有电压达不到额定值的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比如5伏的,测得只有2伏。。。。13伏的有15伏多。这是什么道理呢?还请指教

网友:
通病呀,我今天也遇到一两个,不过我换了整流管就好了

网友:
他奶奶的,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接个 100欧的电阻可行,早几天看到就好。郁闷

网友:
还是多看高手的维修经验 有图更容易理解 谢谢分享

网友:
原理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