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I3) 跑76代码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3-02-28):
HP CQ42(I3) 跑76代码不显示,,打了一下SPD有一次的动作,再打内存上的排阻没有任何波形,只有电压,估计是不过内存了。。。然后我把内存拨掉,再上电,跑7E代码。。。 以为是BIOS的问题,刷了一个BIOS还是原故障。。
上一个内存假负载,VREF (0。75左右)  VDD VTT (0。75左右) VDDSPD (3。3V)都正常。。。

再打到复位信号时,才0.22V,这个复位不对吧。。正常应该为1.5V吧。。。。。就往这里去查。。复位的上拉电阻1K没有问题,上拉电压也没有问题正常的。是1.5V。。

再往下查去到一个Q8的N管MOS管,测得1脚和3脚为0.22V   ,2脚为控制脚为3.3V (这个是正常的)所以问题应该是1脚信号不正常的。。再查1脚的来源。。。

1脚DDR3_DRAMRST#_C这个信号直接CPU座里面了位置是F6。。。

这下子就没思路了。。。内存复位是CPU发出的吗??那是怎么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呢。。。。求助???谢谢。。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一下。。。。这个真搞不错。为什么是CPU发出呢。。。。有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有波波的话最好看看能不能抓到内存复位的波形

网友:
有可能是bios

网友B:
三代内存,要上内存,才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代内存,要上内存,才有复位

上内存和不上内存都试过。。。还是没有复位。。。

网友C:
CPU复位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复位没有呢

CPU没有复位怎么可能会有SPD呢。。。。

网友D:
cpu 要收到 DRAMPWROK 才可以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一下。。。。这个真搞不错。为什么是CPU发出呢。。。。有没有遇到过呢。。。

3代的内存控制器在CPU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要收到 DRAMPWROK 才可以发出

这样的。。。。CPU要收到DRAMPWROK后才发出内存复位的。。。。我去查查DRAMPWROK这个信号吧。。。。谢谢。。

网友:
不知 楼主 此机修复的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要收到 DRAMPWROK 才可以发出

这个信号我也查过了。。正常。。。是一个3。3V经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1.05V........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吗。。。。没有人解决过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E:
你刷的BIOS是用代替的刷的吗?这个要用原BIOS刷机的!

网友:
cmos电池装上,开机多等一下就跑过去了,然后在触发就好了

网友:
据说HM55的桥容易坏,换个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刷的BIOS是用代替的刷的吗?这个要用原BIOS刷机的!

不可能吧。。我在论坛上下载了一个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不可能有这么巧有一模一样的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