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K8400E针式打印机字却打在了右边,请问怎么办

楼主(2013-02-28):
富士通8400e针式打印机,输入纸张,字却打在了右边。本来很正常打在左边,叫我不小心按了初始设置,又不小心保存了乱按的东西,结果字全都在右边了!!!请问怎么办?

网友:
此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驱动程序安装的不对。我安装的程序是从富士通网站上“83-84-85-86-8680.exe”,而此驱动适合DPK8400E+。而此老式打印机为DPK8400E,和DPK8400E+ 是不一样的,它的驱动安装只能在添加打印机时选择爱普生LQ1600K。安装此程序后问题就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回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