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新问题(烧上管,大电流)高手们进啊。。。

楼主(2013-02-28):
今天收一台B460大电流,一看就知道上管坏了。。因为上次修过一台。但这次换了以后能跑到0。70的电流,测62882的13脚和12脚短路。还有就是没有PGOOD无电压。。。在线。。。高手们进啊。。

补充内容 (2013-4-10 09:49):
一直都没有高手提供帮助,客户要求换板了

网友:
说的太详细了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A:
修好了吗LZ,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都大电流了,跟bios没什么关系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最后无解,归还客户了

网友:
还是查短路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CPU供电出来就烧管子。

网友:
换芯片啊,我们这样解决了,

网友:
解决了吗楼主,是换芯片吗

网友:
乌龟壳的那种mos管的吗?是挺难换的,我修过一个,都换了才好

网友:
换供电芯片。看看MOS管G级有没有断线

网友(2013-04-09):
我有台E40老是上管的G和S一会短路,一会儿不短的,现在就没CPU供电

网友:
试试CPU是不是也烧坏了

网友B:
看烧了CPU没,那个 上管短路,倒置烧了CPU滤波电容,我修过,但是不知道你这会不会烧了CPU

网友:
就是说的要有点头序 让人看不懂 怎么帮你 应该是充电芯片也坏了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烧了CPU没,那个 上管短路,倒置烧了CPU滤波电容,我修过,但是不知道你这会不会烧了CPU

上管一般是AC_BAT_SYS 电压 电压值和AC电压相等,CPU滤波电容自然可能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LZ,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最后客户要求换板了。。。所以没结果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