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分析下la-6751p 的3V和5VALW的EN吧

楼主(2013-02-28):
   大家来帮我分析下la-6751p 的3V和5VALW的EN吧!

现在的工作条件是16脚为19V  13脚EN为3.3V  8 17 3 电压分别为 3V 5V 2V   现在1和6脚没有开启EN  大家帮我分析下了。谢谢

网友:
3V和5VALW的EN是由下面这个电路完成的     受VS控制,正常情况下VS  是个19V 左右的高电位 ,过PR416导通NPN结的三极管,将线性电压 VL 置地,这样PQ405将不会导通,从而使ENTRIP1 和ENTRIP2一直处于高电位

网友:
支持上面的这位,EN1 和EN2只要不接地,悬空就相当于开启,也就是说EN1和EN2是由芯片内部提供电压,只要PQ405截止芯片就应该工作,换芯片试试

网友:
EN1. EN2 悬空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图纸传一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