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F 4XS-M2主板

楼主(2013-02-28):
那位兄弟手上有此板的话麻烦帮忙看下桥供电的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的。现在此板内存供电1.92,CPU1.12.桥供电只有0.78左右,芯片被上家换过,是APW7120.怀疑不是原型号的,有点话麻烦帮看下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这板子桥供电IC是 RT9202的,我手上正好一片,故障跟你的一样,桥电压是0.75V。IC的7脚是0V,IC没有工作,不知是什么原因7脚电压被拉低了。不知这桥的正常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我的板子已经修复了。是与RT9202的7脚相连的一个三板管坏了,引起7脚总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