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2289台式机电池放电后,做系统文件拷进去后重启就蓝屏

楼主(2013-02-28):
我有一台IBM 2289台式机,电池放电后,重装系统,在文件复制进去后,一重启就蓝屏报STOP :0X000000A5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14830
上面的链接是微软的官方解释官方的解决方案是:To resolve this behavior, contact the manufacturer of your computer to obtain a BIOS that is fully ACPI compliant.To work around this behavior, manually install the Standard PC 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 (HAL):   1. Restart the computer to restart Setup.   2. When Setup starts again, press F7 (not F6) when you see the "Press F6 if you need to install a third-party SCSI or RAID driver" screen.Windows automatically disables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ACPI HAL and installs the Standard PC HAL.
其一要变通解决此问题,请手动安装标准 PC 硬件抽象层 (HAL):
1.  重新启动计算机以重新启动安装程序。
2.  安装程序再次启动后,在出现“Press F6 if you need to install a third-party SCSI or RAID driver”(如果需要安装第三方 SCSI 或 RAID 驱动程序,请按 F6 键)屏幕时,按 F7 键(而不是 F6 键)。Windows 将自动禁止 ACPI HAL 安装并安装标准 PC HAL。
其二,作为参考解决方案用PE系统查看注册表信息,在Windows XP HAL疑难解答过程中,您可能需要将Windows XP由Standard PC HAL 更改为ACPI PC HAL,但您可能无法在硬件更新向导中找到"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ACPI) PC"选项,修改以下注册表键值:[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Root\PCI_HAL\0000]将HardwareID="e_isa_up"改为"acpipic_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