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提示 改 CSM选项问题

楼主(2013-02-28):
华硕 P8B 75M-LX主板  机器装的 WIN7 64位系统 才买组装机器 一般用一天 左右 有时候几小时 只要电脑不操作  显示器上就会出现英文提示“ the current bios setting do not fully support the boot device
click  ok  to  enter  the  bios  setup
go to advaced  >boot > csm parameters,and adjust the  csm  compatibility   support module  settings to  enable  the  boot  device ”  然后机器就死机在这儿不动了 只能按电源键重启又正常了 BIOS查了一下 是网上的最新版的 ,打华硕电话 他们说 他的主板没有问题 还说 主板上没有 CSM这个设置项  无语了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请高人指教  ...

网友(点评):
你好,我也今天遇到了bios和你同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快着急死了!!!!!!!!!!

网友A:
设置问题不行刷

网友B:
看下是不是屏保问题

网友C:
这是因为主板偶尔没有检测到硬盘的问题,你检查一下硬盘,硬盘线.实在不行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按照提示,觉得4楼说的有道理,试试看。

网友:
看样子是启动项的问题,改成别的启动试试

网友:
觉得4楼说的有道理,启动项、硬盘模式 这些看一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在保,确定主板问题而且在保,直接捅坏找维修站去,我经常这么干 ,这招可灵了。

网友:
我都给你说了 人家维修站的服务人员说没的问题  我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为主板偶尔没有检测到硬盘的问题,你检查一下硬盘,硬盘线.实在不行换个硬盘试试.

是新机器 装了三台 有两台都是这样 不行的话 只有换个硬盘试一下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屏保问题

屏保可以换醒吧 这个直接死机 没法动了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问题不行刷

哎 你回答问题 不能看清楚啊 说了 是最新版的 BIOS了

网友D:
compatibility   support module  英文缩写 是CSM    中文意思是:兼容模式
adjust the  csm  compatibility   support module  settings to  enable  the  boot  device   中文意思是:调整兼容支持模块设置来启用启动装置
go to advaced  >boot > csm parameters  这些指的是 要调整的选项位置 你自己找找吧  把 CSM 后compatibility   support module    给他调整到enable    估计就能解决拉  注意好运!!
新东西都是很考验人 还有就是 仔细研究下BIOS,  我就不喜欢装比较新的东西 太考验技术员的应变能力拉  还有新的东西都是那客户当实验品的 干这行这么久见过很多  新东西用不久 厂家发现BIOS 有问题  就利马网上发布新的BIOS文件  叫大家更新  想想和手机一样  iphone 刚出时多少人反映 联接 路由不好用  都是去找销售的 换系统  这就说明电子产品  新产品 并不一定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ompatibility   support module  英文缩写 是CSM    中文意思是:兼容模式
adjust the  csm  compatibili ...

把 CSM 后compatibility   support module    给他调整到enable了,问题还是存在  我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 CSM 后compatibility   support module    给他调整到enable了,问题还是存在  我服了

原来是不是关闭的呀?
还有我建议你换XP 试试 如果可以用XP 没一点问题  那就可以去找售后 告诉他问题所在  让他们解决  不能解决 就要求换 新的或换型号!!!

网友:
还有就是 我还建议你换换 WIN7的版本 或换个32的!!!

网友:
把BIOS设置中关于“Secure Boot”或者“安全启动”的项设置为禁用(Disable),然后将CSM设置为启用(Enable),下面的启动设备控制改为“Legacy Only”即可。F10保存,退出,重新启动……
而且,这不是华硕的主板问题,而是微软新技术——“安全启动”,以及UEFI方式启动的问题……
目前大多数机子还是在BIOS模式下启动,所以需要改为“Legacy Only”模式……
XP不支持UEFI启动,Win7支持,但是在UEFI模式下启动Win7会导致无法激活系统……

  这上我在别的网站上找到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个说明是WIN7的新技术不成熟的问题  看样还是新东西惹的祸!!!

网友(2013-04-28):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为主板偶尔没有检测到硬盘的问题,你检查一下硬盘,硬盘线.实在不行换个硬盘试试.

你好,我也今天遇到了bios和你同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怎么解决啊?
不是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好像换硬盘能解决 但是有人换CPU也解了 我换了主板 也没听客户在说出问题 晕的很哟

网友(2014-01-23):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后来弄了半天才发现原来是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英文差了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电脑就是神经病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它做不到的

网友:
这种故障没遇到过,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5-05-08):
刚刚解决这个问题,充三个方面来解决,1:看bios启动设置,2:看硬盘工作没有,3:bios放电,清cms。

网友(2016-09-05):
刷个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