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解决方法{屏上排线不小心撕下来了}

楼主(2013-02-28):
今天送来个液晶显示器,品牌三星
拿来是灯管坏掉了
我拆开机器换灯管,拆到取屏的时候。
我不小心把右边的排线给撕下来了一个?图片上传不了。
我换好灯管后,发现下面有8CM宽不能显示了长的话就不说了
请问这个被我撕下来的排线如何弄回去啊?    是这种,

求方法谢谢了。

网友(点评):
没法修 直接换屏。

网友:
呵呵  排线不好接,换一根呗

网友:
你真倒霉。。。。

网友:
  曾经学徒的时候也犯过这个错误  后来师傅叫我用烙铁焊回去  焊了大半天 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那玩意 貌似是热压吧 越焊越掉啊

网友:
多的话没意思,接的话头会晕的

网友:
没有专业设备,那就没救了,,,

我的感觉也是没有救了

网友:
一般没有设备 ,所以修不了了,,,这下子赔了,,,

网友:
这个是要用专业设备进行压合的....没设备搞不了哦.

网友:
这下很麻烦,一般像这种情况就只能换屏了!

网友:
换屏吧,这个没办法修的,除非返厂。

网友: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送24cm长热压条 30W全铜液晶排线焊接工具 屏线热压头 T形烙铁头
用这个工具就可以了,淘宝上有得卖。

网友:
弄个厚度刚好的橡皮,在屏的铁框和排线间压紧,就OK

网友B:
只有一根一根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送24cm长热压条 30W全铜液晶排线焊接工具 屏线热压头 T形烙铁头
用这个工具就可以了,淘宝上有得卖。

我买过,无效!你能讲讲具体怎么做才能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根一根来了

软排线  怎么一根一根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软排线  怎么一根一根来?

不要原来的排线了。只要一根一根的焊上试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原来的排线了。只要一根一根的焊上试试了。

你知道什么是屏上的软排线吧?一边是电路板  一边是玻璃的液晶面板啊,玻璃上面怎么焊接啊?那个是软排线是热压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什么是屏上的软排线吧?一边是电路板  一边是玻璃的液晶面板啊,玻璃上面怎么焊接啊?那个是软排线 ...

那这个难哦。可以说报废了,要有工具做了。

网友C:
我已经报废两个了,都是刚开始学拆屏的时候,现在好多了!拆屏一定要细心谨慎,不然就是报废

网友:
连接电路板的可以焊接,连接屏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这个只有用专业的压屏机器压了   用烙铁是不行了  只能换屏了

网友:
我还没犯过这种错误,就是撬开显示器的时候,碰了下线,完事有亮线一条,哈哈

网友:
基本上可以换屏了!

网友:
这个修不了,我从没拆坏过屏,顶多进点灰而已,感觉小心 一点,轻手轻脚一点不会弄坏屏的。

网友D:
LZ你就不要想修复了  因为这个一般工具是搞不好的  我上次就发了这样的图片上论坛 求助 问题和你的一样 现在还放在家 你就想怎么忽悠客户拿走把

网友:
黑着眼眶熬夜 -5 严禁灌水

网友:
看看这个可能有用http://www.ifix.ne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extra=page%3D1

网友:
扔掉吧  这个没法修的

网友:
兄弟,换屏吧。看你忽悠能力了

网友:
一般屏出现亮线也多是这个排线虚焊或断裂造成的,纯手工基本修复不了的,一根两根还好,多了会修到崩溃的。

网友:
除非压屏  否则报废        接的时候能显示不,如果不显最好就把客户忽悠走了      否则 自付吧

网友:
屏废了   换吧得个教训

网友:
把原来的头子用刮刀把上面的漆皮刮掉几毫米能保证能和焊盘上锡就行,然后对好位置好用T头烙铁或者刀头(T头更好)焊接~

网友:
看来只有换屏了,没有专业设备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报废两个了,都是刚开始学拆屏的时候,现在好多了!拆屏一定要细心谨慎,不然就是报废

是的!就算是自己交学费了,我第一次换灯管时,不懂就问他们,这样我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不怕了。

网友:
就怕焊好了也没用了

网友:
有压屏的地方,

网友:
这种是和屏想接的,可以宣布你这个屏死型了,不会搞就不要搞嘛

网友:
这个没办法的,废了,之前看过资料说要用那种高级的好像叫回流焊的东西

网友:
可以直接给个死刑啦!

网友:
要是电路板那边的掉下来我见过高人直接给焊接上去的(也是在论坛上),要是屏那边没有专用设备就没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就不要想修复了  因为这个一般工具是搞不好的  我上次就发了这样的图片上论坛 求助 问题和你的一样 现在 ...

这样我们的职业道德就破坏了

网友:
用T型烙铁头配50W的电烙铁可以焊好,我试过一次焊接成功了

网友:
换屏吧,不知你报价几多。如果报价有150左右的话,亏不了多少

网友:
同样问题,用换屏解决。

网友:
那个是要热压压上去的,一般来说是很难成功的。用T型大功率烙铁,成功率也不是多高。很难搞成。

网友:
恐怕是没办法了;癌症了

网友:
没救了,报废吧!

网友:
就算一个教训
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无效!你能讲讲具体怎么做才能成功?

是不是滴一点点导电胶再热压试试

网友:
学习了 以后要是拆屏 还得小心谨慎啊

网友:
这还用说,告诉客户屏坏了吧!

网友:
不要再搞了,想一下怎么跟客户说就行了,故障说大点,让客户知难而退

网友:
这个没办法 报废

网友:
貌似曾经在论坛看到过。。。深圳那边有专门做这种压线的机器。。。

网友:
这个是屏模块的接的线吧,这个线只要断,就报废,好像焊接这个东西的设备非常贵,一般只有工厂有,我反正每次拆屏尽量不碰模块

网友:
报废了,压排线的设备要好几万

网友:
杯具呀,这个谁 也回天无力了。

网友:
放弃吧 可怜的孩子

网友:
屏应该是报废了!只能换屏了!

网友:
来自: 贵州贵阳
这个看工厂的设备是否能解决,只有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