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tw8开不了机,风扇转2秒就停。

楼主(2013-02-28):
按开机键,风扇转2秒左右,就停了,过一下会自动重复一次,然后机子就没反应了。主板的开机指示灯亮,其他的包括屏幕都不亮。前段时间换过南桥对面的那个IO,是不是那里又坏了。

网友:
电流是不是显示机器在不断重启?如果是那应该可能是供电。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试就行

网友:
感觉有点像CPU供电,先换个CPU   然后量下CPU有没有电

网友:
是显示机器在重启,但只重启一次,然后电源指示灯就一直亮,什么反应也没了。光驱也有复位的声音,换过cpu还是不行。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2020-03-16):
应该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2020-05-07):
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