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按开键指示灯一直亮,不开机

楼主(2013-02-28):
据说原来用电池开不了机,用·适配器能开,来修时适配器也开不了机,测试适配器19v正常,拆机仔细观察,内置喇叭接口上面有腐蚀痕迹清理掉腐蚀物,连好线,测试,还是老样子,不开机,偶尔还开了下机,但不到显示xp界面就自动关机了,测试19v电压,发现只有15v左右,拔掉适配器,测试19v,怀疑板子有短路地方,左侧右侧,没发现毛病。怀疑适配器坏,正好有个别的华硕适配器,插上后正常开机了。把词机适配器撬开,测19v端电容,容量正常,测试外围元件没坏的,测试桥整流后电压269v还有变动,拆下400v电容,测试无容量,换上新400v电容,插到笔记本上,开机没问题了。

网友:
兄弟你不用可调电源开维修的么?

网友:
高手!亲,您维修笔记本不用可调电源?而且华硕F8S的用的19V,4.74A的适配器吧?代用的也就30块钱左右...竟然有这功夫来修适配器。。。,很厉害,我维修那么久了还不会拆适配器

网友:
不过楼主的经验也给了我们一些东西:比如用仿的电源有时候机器会自动断电,有时候触摸屏不能使用的怪现象。

网友:
我没有配可调电源,也没bga,有活就修,我考虑纯做维修也发迹不了,边做维修边寻找其它机会,原装电源看着做工好,就想修修,我也修了一个仿的dell d600电源,仿的做工太次了,还好用的常用芯片3843,1块钱进个3843修好了,能修好,少了物理成本,多些时间成本,要不有时也没事做,瞎鼓捣一下。

网友:
我的一台新东芝本本就是用仿电源。老是掉电。刚开始怀疑是电池问题。后来换个电池就OK了。山寨的要当心用。。。

网友:
的确很多问题是由适配器引起的 修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比较节省,但很细心。

网友:
适配器坏..

网友:
8系列是看看是不是显卡门挨,是的话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