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啃了一个苹果,不触发,CPU供电 A1286

楼主(2013-02-28):
苹果第一次修,无适配器接可调电源有待机电压.

找到开关,触发后我直接测到桥的PWRBTN有跳变,说明EC已经工作正常了,适配器检测和绿灯不熟,不过桥收到PWRBTN就可以发出SLP信号出来。按开关后电流一点反映都无,示波器测SLP_S5也无任何波形,先查桥的工作条件了,此芯片组是NV单桥,查25M晶振,3V  1.XV  两个待机电压都有,可是还是不触发,NV芯片组的RTC电路不参与触发,没思路了只能查下了,查了RTC电路也是正常,最后的一招只能换桥了,可是很多胶,先放一边了,等有其他思路在修下,中午请教了下饼哥NV芯片组还有什么条件会引起不触发,饼哥说BATLOW也可能会引起不触发,查了下是低电平有上拉电阻,图纸上标识不装,短接后可触发,以前很少注意BATLOW这个信号,搜了下论坛看了下也有这个信号的故障,有的换EC,有的切断EC那边的线,然后直接上拉,我这没办法BGA封装的EC看不到线也没EC,装上拉电阻也拉不起来,只有直连过去才行,将就了。
触发后电流到0.5A就停住,测无CPU供电,示波器测有瞬间起来,尝试并个电容还是一样,看来只有查芯片工作条件了。

测芯片22脚有发现了,无电压,找r7112万用表一放上去就歪了。

看来氧化了,直连过去,上电电流还是0.5,咋故障还是一样了,再测此脚电压还是0V测,难道过孔断线了?

找了板子上跟这个电压连起来的地方,R5388的1脚有12V,万用表测两点之间不通,看来是断线了。

飞线上电电流上去了,上内存,接屏后亮机,白屏,苹果无硬盘白屏是正常现象。

第一次啃苹果,有电路图和点位修起来比较轻松,这里再奉上此图纸,我搜图纸的时候A1286还搜不到,搜820-2330-A才找到的。

 会员4802042元2022-9-21 12:07

网友(点评):
测机器的时候装电池没有啊?

网友:
啃苹果收了不少大洋吧。怎么的也有千把块?好几天的粮食都着落了

网友:
啃苹果收的大洋,应该是比较多的。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米呀,

网友:
楼主真是好手段,我见了苹果就怕

网友:
不错,修苹果就是爽,楼主加油

网友:
至少500大洋

网友:
见过你,你这来个图呗。

网友:
你图的版号是多少啊。

网友:
苹果版号不知道怎么分辨,论坛我搜了A1286机型搜不到,我看板子上有一排820-2330-A这个信息搜到的图纸。

网友:
茂哥不错了啊。。。我还没动过板呢。

网友:
看样子像似双核机器,应该收不了多少。

网友A:
此机板号应为M98,还有当时楼主发现不触发时,电源指示灯是亮还是不亮?

网友:
维修思路很难理解呀

网友:
正确的说是M98  820-2330-A   有点位图和图纸结合修起来就顺多了

网友(2013-04-06):
看来苹果真心不好修啊。。。

网友:
能啃苹果.看来技术相当高,看了苹果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接可调电源有待机电压”,应该是待机电流吧?请问楼主:此板接上可调电源后,待机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说明EC已经工作正常了",还不能说EC完全工作正常了吧?

网友:
“适配器检测和绿灯不熟”,啥意思?

网友:
25M晶振上有电压吗?两端有压差吗?

网友:
“3V  1.XV  两个待机电压都有”,楼主测的是电感上的电压吗?

网友:
待机时,5V电感上有5V电压吗?

网友:
"NV芯片组的RTC电路不参与触发",请问楼主,这种说法有依据吗?

网友:
BATLOW这个信号是电池电量检测信号吗?

网友:
"查了下是低电平有上拉电阻“,我在图纸上怎么没看到有上拉电阻啊?

网友:
不好意思,原来是图纸不对,我下了你的图纸后就找到了上拉电阻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修的A1286的板号是多少啊?是K19吗?

网友B:
苹果进水的都好修·一般腐蚀不会太严重

网友:
楼主短接了上拉电阻R2413(主板上未安装)的两个焊点吗?

网友:
请问楼主:当主板能正常触发时“PM_BATLOW_L”这个信号是高电平(3.3V)还是低电平?

网友:
"装上拉电阻也拉不起来",请问楼主:你装了一个10K的电阻上去试过没有?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桥或者EC有问题的话,楼主短接上拉电阻焊点两端,那3.3V的上拉电压也会被拉低啊,请楼主释疑,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PM_BATLOW_L”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或者是低电平时表明电池电量低还是高电平时表明电池电量低?

网友:
“装上拉电阻也拉不起来”,楼主装的是10K的电阻上去的吗?

网友:
“触发后我直接测到桥的PWRBTN有跳变”,单桥和EC都是BGA封装的,那楼主是测的上拉电阻R2412的第一脚吗?不知这个上拉电阻实际安装没有?请楼主释疑,谢谢!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能捕捉到转瞬即逝的东西

网友:
楼主你截图所用的图纸和你提供给大家下载的图纸是不是不一样啊?我在找“=PP5V_S0_CPU_IMVP”这个电压的来源时发现图纸不一样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

网友:
呵呵,我还没看错,是楼主把R7112第一脚的电压=PP5V_S0_CPU_IMVP错误地搞成了R7120第一脚的电压=PPVIN_S5_CPU_IMVP了,请楼主释疑

网友:
请问楼主:820-2330-A是内存槽上的编号吗?

网友:
接可调电源的时候装了电池没有啊?

网友:
500太少了,别恶性竞争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板号应为M98,还有当时楼主发现不触发时,电源指示灯是亮还是不亮?

同意这位楼主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板号应为M98,还有当时楼主发现不触发时,电源指示灯是亮还是不亮?

楼主说了“适配器检测和绿灯不熟”,但实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进水的都好修·一般腐蚀不会太严重

进水的板子容易断线

网友:
看来还是17的pro,给力

网友(2013-07-06):
有点位图和PDF图纸修起来很方便

网友(2013-08-19):
苹果没有硬盘会白屏吗?

网友(2013-10-07):
请大师赐教  这款机器  待机是不是只有3.3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