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电容问题,求教

楼主(2013-02-28):
今天修个主板cpu供电滤波电容6个6.3v3300uf全怀孕了(谁干的?!!),然后度娘了一下电容代换的问题,发现大家说法都不一样,有的说耐压要高,有的说容量要高,到底哪个正确呢?在料板上找了找没有一样的,最后在一块料板上找到了7个固态的,参数不是很清楚,貌似是560uf 4v的,想问一下可不可以代换呢?另外求大神讲解一下电容代换原则,非常感谢

网友:
电容代换,最好是耐压、容量、温度参数最好一致。

网友:
4V560uf的不能代换6.3V3300uf的。楼主电容问题都搞不清楚还是多学点基础了再做维修有好处。

网友:
不是吧.6.3V3300UF的电解电容到处都是呀.不过要是有7个焊点,能装上那7个全固态的4V560UF的电容的话直接换上去,没事的.

网友:
如果是CPU供电的话就可以代换。如果是其它供电的就根据实际电压来选,只要电容的耐压比实际工作电压大就可以了。至于容量就要看电路实际工作和用途。
CPU供电方面的。一个4V560的固态电容比一个6.3V3300电解电容要好。因为固态电容的内阻要比电解电容的内阻低得多。

网友:
最好是换一样的,这样比较安全,上次我换了个不一样的《比6v 3300要高点》一下就爆了

网友:
找个一样的就行啦,这种电容很多 啊

网友:
6.3V3300UF电容,可以用高一点的容量代换,比如:10V3300UF  等等。。。

网友:
最好是原值代换,如果没有,电压必须一致,容量可以稍高。

网友:
代换原则:1、电容两脚之间的距离要和板子两孔之间相对应。2、电压要选用大于或等于原值电容的。3、容量尽量要大于或等于原值的,如果小于原值不能超过15%;以上是对于电源电路而说的。
如果振荡电路,电容要选用和原值一样的,因为涉及到频率问题。
固态电容的热膨胀系数很小,不象一般的铝制电解电容,受温度影响较大。两者之间是因为绝缘材料不一样。

网友:
3300的电容很多,这种肯定是用在cpu边上的。我看到主板上最大容量就是3300,实在没有去5金店买上几个

网友:
同型号代换把

网友A:
绝对可以代换,不怕的,CPU供电最高也就1.7V左右还是老式机子,你这个最多1.4V,放心的装上

网友:
如果是CPU供电的,电压没什么问题,只要容量uf数够,耐热够,大小能安装上就行了。

网友:
最好是耐压可高,容量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可以代换,不怕的,CPU供电最高也就1.7V左右还是老式机子,你这个最多1.4V,放心的装上

嗯,我也赶脚没问题,明天装上试试吧,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