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2L01HM 开机屏一闪亮即灭 海鸿电子科技

楼主(2013-02-28):
这几天由于空气潮湿的原因,本人接收了5台创维 32L01HM 开机屏一闪即黑屏,声音正常。由此可见是背光保护引起,开机测量三个高压包的次级线圈电阻,有两个高压包电阻为1.287K到1.291K之间,其中有一个高压包有一边电阻为1.290K有一边为无穷大,仔细看了一下里面有明显烧焦,高压包的型号为5100-018010-0000。用一正品高压包代换后正常。从网上购该高压包的得注意,一定要三个同时更换,否则会引起平衡保护,因为网上的高压包跟原机的高压包电压不同,网上购的高压包电阻为900-1K之间。

网友:
潮湿的原因引起背光电力坏的情况的确多

网友:
天气潮湿,高压包漏电打火很容易坏包,没办法,呵呵,我换过很多液晶电视 高压线圈。

网友:
电容鼓引起的吧?

网友:
前天我也修过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请问同行们。这个32寸电视机灯管坏得多么?我现在也有一台。3个变压器的阻值差不太多,也是亮一下就黑。3天后。变压器就买来了。

网友:
还是南方好啊,空气潮湿都能给您带来效益,俺们北方只能眼馋了。

网友(2013-04-01):
用LED灯条+稳压电路板改装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