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2-28):
一台联想G450的机子,插电待机0.016,按开关到0.23左右电源灯也亮了,电流就是不上去。
拆机把主板拿出来,检查主板的时候发现在主板电池的旁边有个电阻生锈了,是R896,电池的电压才1.6左右。就直接把电阻去掉,电池有3V了,插电开机还是一样的症状,就到料板补了一个这样的小电阻,然后在插电,电流开始跳变了,0.01到0.03再到0.8到1.2,断电插上屏幕再开机,联想出来了。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理,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
你可以这样看,+3VALW电压经过R894之后,再通过1.2.4脚的三个二极管由R896接地,Q8是PNP三极管,根据其导通条件,E>B极电压,如果R896断开,R894就不能和其构成分压,Q8的B极将为高电平,无法导通。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5.0
R895是没装的
人家小蔡问的是没有电阻R896,通过R895不也可以导通吗?

网友:
D32  从图上看 没用处   主要 6脚  不知道连接什么  , 如果6脚也接一个下拉电阻  直接把D32去掉都行

网友:
RSMRST作为南桥重要的工作条件,代表南桥待机电压电源好信号

网友:
这个电阻必须安装。版主回答得正确。我不知道这个复合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完全可以不安装吧。难道这里也起钳位作用吗?

网友A:
我觉得真正意思在于通过R895,R896两个电阻分流,使得复合二极管的正极电压被钳制在一个低电位上,从而拉低上拉3.3V电压,使得PNP三极管导通。如果去掉R896就会使电流变大,从而使得钳制电压升高。截止三极管。

网友:
那个Q8是PNP型三极管,PNP三极管导通的条件:Ve>Vb,如果没有R896,B极电压就是通过+3VALW上拉成高电平3.3V,RSMRST#一般也是3.3V的电压值,Q8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导通的吧,在图中R895没有装,二极管当然也有钳位的作用。

网友:
不管这个电路什么原理,去掉那个坏的电阻后就应该补上同等规格的

网友:
修好就行了

网友:
看看师傅门怎么修机器的

网友:
原理好难弄懂,一般是看到哪个掉了就补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真正意思在于通过R895,R896两个电阻分流,使得复合二极管的正极电压被钳制在一个低电位上,从而拉低 ...

呵呵,他不明白的地方,分析了电路图,知道了电路原理,不就知道了原理了吗?请问你觉得没有R896这个电阻Q8能导通吗?

网友:
这个是待机复位信号产生电路图,没有这个电阻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说直接一点,南桥待机时条件不满足

网友:
同意楼上说分压,导通条件的。虽然我补怎么懂电路

网友:
哎,我对电路是一塌糊涂啊,。修了这么久的笔记本了,完全是靠经验,还有咱们论坛的前辈说的原理去修的,我发现不懂电路,维修干着是没什么前途。

网友:
这个地方上次修到过,浸液了,南桥发到EC上的OK信号没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