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超光450的修理过程

楼主(2013-02-28):
      网上志愿不到电路图,采纳了诸位大师建言硬着头皮上了!
      在疑惑中我还是先去了电子市场,觅了个5H0165R电源模块替换上去,通电后竟有了5V的待机输出,接着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动,再测黄线、红线、橙线、兰线、灰线,12V、5V、3V、-12V、-5V全有了。啊!好激动(菜鸟第一次尝鲜居然成功了)。
     于是拆卸临时的接线后套上外壳恢复原貌。再插上电源线短接绿线和黑线可是风扇又不动了,再用万用表测量电压都没了,5V的待机电压很低只有2点几伏。
      静下心来,思索了前后整个过程唯一改变的是;维修的时候为了方便及保险原来插电感线圈处插上了一个小灯泡用作限流(网上许多大师传授的经验),现在没了这个限流可能低压侧电流偏大过流保护了。
     想毕后,就又重新拆开电源,心想这下要量一量494的输出数据有什么异样.......。就在494还没测,在量前面辅助电压5H0165R时不小心触及了二脚间爆了一下把这个模块给报销了,好在我采购时多购了一个替补的,可是心里好悔恨啊!多出来的折腾......,实践中感觉最怕的是卸散热板了,因为要焊的脚实在太多了。那个过程就不多说了。待重新装上已是夜里10点了继续干通电,怪事来了,5V待机电压有10伏多在10V~12V之间万用表指针不停的晃动,那300V输入的脚端测上去指针也晃,怕了不知什么原因-赶快断电。
      这下菜鸟又没辙了,来网上求教大家了是怎么回事?下一步怎么走!
      再一次谢谢了!

网友:
电源一烧元器件,很麻烦的,总是一烧一串儿,494的外围电路可能烧坏了吧。很麻烦,只能一点一点测

网友:
事故发生在高压侧的辅助电源,辅助电源用的是4个脚的5H0165R电源模块!

网友:
拆5H0165R最好先用尖嘴钳松开固定的罗丝,再用吸锡器清除焊锡就行了,不用拆下散热片.5V待机电压过高应该检查辅助变压器后的元件有没问题,注意稳压二极管及817及其前端(1、2脚的电阻)

网友:
      真是的,我怎么会没想到呢!用尖嘴钳把罗丝一点点的拧松,虽然较费劲但还是应该能办到的,记住了,以后再碰到这我就学着试的。谢谢!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不仅待机电压高,5H0165R的输入、输出的引脚万用表量上去指针都会不停地晃动,静止不了的,是哪出了问题,是不是产生了"自激振荡"!还有您提及的817是IC型号吗?先马超光450上好像没有这东东哎。求教了,谢谢!

网友A:
查看下高压部分元件及其焊点(楼主先前测电压引起的短路,看有没元件软击穿),启动电阻也要检查。817是常见的光耦(有些是用P621或P4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下高压部分元件及其焊点(楼主先前测电压引起的短路,看有没元件软击穿),启动电阻也要检查。817是常见 ...

哦,PC817光耦有的,光耦及TL431都在辅助电源变压器边上我都又拆下测了一遍(用自制9V的测试小电路)没坏。
同时高压侧的(因为散热板卸掉了)与5H0165R这路有关的二极管、电阻、电容都量了一遍没问题。所以很纠结!现我知道了辅助变压器次级一带的没测过,待明天检查后有什么情况再象您请教了。谢谢!

网友:
RE: 先马超光450的修理过程(问题查出修复完成)

我的先马超光—450ATX电源,没有辅助电压经查证是辅助电源的模块5H0165R(四个引脚的)坏了。整个修理过程前面已有介绍这儿就不多详叙了,今就几个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一下!     1、出于通电试机的安全保险起见,在220V输入通路中大家往往串接一个60W小灯泡能起到限流作用,一些个不是很大的边际过载,试机时灯不常亮,故不易察觉!待正式装回机壳通电过载保护,电压又无。辅助电源的一个SB360肖特基二极管(特性软),1000uf/10v滤波电容(损耗大),换掉!
     2、5H0165R不小心碰坏后,所有这一路上的元器件都拆下测了一遍,包括817光耦、TL431(用网上介绍的测试小电路测的)没问题,。可是通电后5H0165R的2、3脚输出电压用万用表量上去指针总是晃抖稳不下来!耗了我几天的时间,查不出问题!所有与这有关的电容、电阻、二极管都反复查了没发现破绽,最后还是怀疑到817光耦和TL431总觉得不怎么放心,去电子市场购了二个用替换法检验,果然应我所疑换掉817光耦、TL431,所有电压正常!看来那个测试小电路不一百分的靠谱!
     我把那个串接的60W小灯泡及测试小电路的图片传上,大伙儿看看是我理解、制作上没到位!还是有别的原因???很疑惑!

网友:
在这儿我要感谢:雷动九天、zengwww、xiahaifa、荷尖上的蜻蜓 等诸位热心的网友给与我的指导和帮助,以及迅维这个电子爱好者的平台。谢谢!

网友B:
修好了固然可喜可贺,但我觉得故障原因并没有真正查明,那些替换的东西,有的可能还是好的。。。。。。
再查证一下,那些是原来故障,那些是误操作产生的故障。

网友C:
你的60W小灯泡是用多少电压的呀?感觉你用的是12V的灯泡./我们常用的是家里的老式白炽灯,而不是你图上那个冷光灯的样子,而且是220V/60W.1元钱一个.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固然可喜可贺,但我觉得故障原因并没有真正查明,那些替换的东西,有的可能还是好的。。。。。。
再 ...

       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5H0165电源模块肯定是坏了,最先拆下的那块与新购的2个放在一起用万用表测量比对很明显是坏了。
    其二,我把所有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甭管鼓包不鼓包的全卸了。(其中不一定都是坏了的)
    其三,在辅助变压器次级输出后的那个SB360肖特基二极管和1000uf滤波电容,测下来特性不很好,有两都替换掉排除故障,有可能只坏一个元件,由于电容鼓包不是很明显,可能还是可以用的!
    其四,误操作碰坏了5H0165换上新的后,出现的问题是5H0165的输入、输出电压万用表量上去指针晃抖不止,费了好长时间找原因,无解!最后怀疑对象是817光耦和431稳压器,用替换法来排除,当然较严谨的做法是一个一个地来换,可以准确判定哪个的问题,但是在实际修理过程中往往是考虑到效率,尽量少折腾,就不按常规走了。换下的这二个元件根据那个测试电路来说判断817光耦可以确信无疑,万用表电阻RX1档使发光二极管亮起来,那个开关晶体受到光照导通测试电路上的LED亮起为好。而TL431它里面有那么多元器件,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可以判百分之九十以上故障是它引起的。
     通过这次的修理过程,我的体会是对于前人的经验,不能盲从要理性地对待,针对我的这个电源不然的话就一筹莫展只能进入冷宫了!并且把这个体会与大家分享,若有什么不妥也请大家指证。谢谢大家,谢谢这个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60W小灯泡是用多少电压的呀?感觉你用的是12V的灯泡./我们常用的是家里的老式白炽灯,而不是你图上那个冷 ...

商场里常用的220v的射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5H0165电源模块肯定是坏了,最先拆下的那块与新购的2个放在一起用万用表测量 ...

我的想法是用好的5H0165R替换后,你说 +5VSB=2V?这是什么问题?
这才是你电源坏的真正原因,当然电源坏,经常都不止是一两个元件坏。关键是要搞清楚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才是修电源的精髓,然后是电源的稳定性测试。修好后用一段时间又坏,并不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用好的5H0165R替换后,你说 +5VSB=2V?这是什么问题?
这才是你电源坏的真正 ...

你说的完全正确,这就要求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搞清因果关系,实现一个总结--提高的过程。这样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电子技术的理论水平,进而能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我会努力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