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主板ha-bg1(65w)的怪现象

楼主(2013-02-28):
手头有一块神舟主板ha-bg1(65w),开机断电保护 ,拔掉CPU 供电后通电不保护了,然后接上CPU供电能正常开机,运行正常! 关机后再开机又保护,重复上面的步骤又可以正常开机!也就是每次要正常开机,必须先去除CPU供电,通电关机后再插上又可以开机! 求兄弟们解惑啊!
cpu
cpu供电

网友:
换电源试一下啊!或者刷BIOS 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