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IC EPU ASP0903芯片供电图或想介绍

楼主(2013-02-28):
求助华硕IC EPU  ASP0903芯片供电图或想介绍

网友:
找了半天,找到一点,你看看能不能帮你。

网友A(2014-10-28):
asp0905G 0930  能代换吗

网友B(2016-06-14):
2楼好人啊  找不到图纸的 看看芯片图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好人啊  找不到图纸的 看看芯片图也不错

论坛就是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网友(2016-08-28):
原型号就行,一般好像不怎么坏

网友C(2016-10-30):
asp0905c   和ASP0905是一样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sp0905c   和ASP0905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哦,建议不要代换,还是找个一模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样哦,建议不要代换,还是找个一模一样的吧

擦,,我昨天刚换上去,,,板子已出掉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asp0905G 0930  能代换吗

如果楼上的0903图是对的就不能,其他我不说了,我有0905的PWM图,0905的1脚是VCC5 V,0903的是12V,定义都不一样,但是EN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上的0903图是对的就不能,其他我不说了,我有0905的PWM图,0905的1脚是VCC5 V,0903的是12V,定义 ...

vcc不一样是不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