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源电压3.3伏不正常。

楼主(2013-02-28):
橙色3.3伏电压为4.3伏,其余电压都正常。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3-3-2 20:48):
已解决,是A1015的问题 用
二极管
档测量旧的两脚值差 比新的稍大
电源

网友:
3.3伏有自己的稳压电路

网友:
3.3很多是由5V转换过来的,查转换电路,一般是用TL431稳压的比较多。

网友:
检查一下3.3V电压输出到TL431的电阻,如电阻无变值就试改变阻值看3.3V电压有没变化

网友:
3.3V转换电路问题

网友:
已解决,是A1015的问题 用二极管档测量旧的两脚值差 比新的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