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两个贴片三脚原件的功能已经搞清楚了!!大家有兴趣来看一看!!

楼主(2013-02-28):
先上个传送门,昨天晚上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2126-1-1.html    《请教大家一个内存供电问题,两个贴片三脚二极管到底什么作用??》

今天搞清楚是什么作用了,还是先上图,今天就上一张图了,另一张的功能是一样的。

图上框内有两个元件,一个是Q78 ,一个是Q79,两个都是贴片三脚元件。从电路图上面来看根本就没有作用嘛,唯一的作用是让主板在插上电源未触发之前内存供电也有2.5V(实测2.67V)

今天上网找出了图纸,然后请教了高手。带着我几十页图纸翻来覆去的查询,分析,查询,分析,终于搞清楚了这两个零件是做什么用的。这里谢谢这位高手,万分感谢!!

先上图(官方电路资料):

从图上就可以轻易的看出来这么几点:
1:Q79是N型三极管,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实际上低电平导通特性在电路中没有应用)
2:Q78是P型MOS管,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
3:  Q34是N型MOS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在图上是内存2.5V主供电,受LM324控制)
4:Q77是N型MOS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在此电路上仅作为导线使用,而且S极进,S极出,电流下进上出)

下面是电路分析:
此内存供电电路有两路供电,两路供电同时只有一路起作用,分别为:
1:当主板插上电源未触发状态:5VSB经117-A转变为2.5VSB经过Q78给内存提供2.5V主供电,此状态只有2.5V主供
     电RT9173B无1.25V输出。(实际测量2.67V,RT9173B为0.33V)
2:当主板插上电源并触发状态:VCC3.3V经Q34变为2.5V,再经过Q77为内存提供主供电,同时提供RT9173B的VIN
     电压,RT9173B输出1.25V内存辅助供电。此时第一路供电停止工作。(实际测量为2.58V,辅助电压为1.29V)

下面是工作过程:
状态1:SLP4_N为南桥过来的高电平,Q79(N型三极管)基极为高电平,Q79截止,所以Q79(P型MOS管)栅极为
            低电平,Q79导通,5VSB经1117-A转变的2.5V电压直接连接Q77漏极,给内存提供2.5V主供电。此时Q77(
            N型MOS管)栅极为低电平,Q77是截止状态。此时5VSB经Q117-A转变成2.5VSB再经Q78给内存提供
           2.5V主供电为第一路供电
状态2:VCC3.3V经过受LM324控制的Q34(N型MOS管)变为2.5V。此时VCC12V经过电阻R942降低为10.48V加到
             Q77(N型MOS管)的栅极,Q77导通。此2.5V经过Q77为内存提供2.5V主供电。同时提供RT9173B的VIN电
             压,RT9173B输出1.25V内存复制供电。另一边VCC12V经过R942,R957,R958分压后降为3.47V,加到Q78
           (P型MOS管)的栅极,Q78截止,第一路电于是过不去,停止工作了,此时给内存提供主供电,辅助供电
             的只有第二路供电。第一路被卡在Q7这只P型MOS管这里了。Q79的工作状态不变,仍然为截止状态。

但是为什么在插上电源未触发的时候内存就需要2.5V主供电呢?我请教这位高手得出的看法是:应该是为内存又上
脚那只8脚BIOS提供供电的,只是可能性最大而已,也可能是用作其他高手本人并不知道的用途。

分析完毕

网友:
分折的仔细,学习了

网友:
文中:“状态1:SLP4_N为南桥过来的高电平,Q79(N型三极管)基极为高电平,Q79截止,所以Q79(P型MOS管)栅极为低电平,Q79导通,5VSB经1117-A转变的2.5V电压直接连接Q77漏极,给内存提供2.5V主供电。此时Q77 (N型MOS管)栅极为低电平,Q77是截止状态。”表述有误,第三,第四个Q79应为Q78.再者,Q79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并没讲述明白!观察应为内存供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