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AMD cpu进鸡汤维修求助~~

楼主(2013-02-28):
 603220如题,此机器是客户从触摸板处进入了鸡汤,到账主板+V3AL电压对地短路,后判断为KBC烧坏,更换一个新的KBC后,+V3AL不短路了,但是一插AC就烧D5008管子,是第二脚和第三脚烧坏,而且还冒烟,第三脚对地二极体值为390左右,之前这个管子在进鸡汤后已经烧坏,后来更换了新的D5008和KBC后,一插AC就烧D5008,不知何故,请知道的大哥们,指导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hp 4416s AMD 图纸.zip

HP 4416S图纸

网友:
D5008没找错管子撒。这管子应该不好找哦,最好找相同的板料拆件!

网友:
还有尝试断开R5016。看有什么情况没

网友:
应该是d58 1 2 脚的输入都是大电流导致击穿  果断断开d58 看看 三个脚的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电流过大导致的,这么看后级还有短路的,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上兄弟提示,明天更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