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重复加电,是保护吗?atx3.3打值3,是不是太小?

楼主(2013-02-28):
开始是不跑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碰了哪里还是什么原因,再开机就变成了自动重复加电。现象:开机风扇转一下,测试卡显示d0\d3,不过也就1秒左右很快灯全灭,cpu风扇停转,测量atx绿线从0升为4.5高电平。停大约1-2秒后自动开机上电,绿线再次降到0.  不断循环。
测量:感觉好像是供电有短路,查得atx的3.3v接线柱打值为003,应该是太小了。

由于整个板子3.3跑到得地方很多,所以从电路图第一页开始搜索,凡是带vcc3的就查,拆焊了好多贴片元件还说没找到哪里有短路。没个思路,这种情况只能逐个查吗?这也太费事了。

网友:
直接烧出来。。。

网友:
不太敢呢?怕啪得一声

网友:
这个是没办法,3.3短路,只能烧机了,没太好的办法!

网友:
摸摸就知道什么回事了

网友:
有的板子在无电池的情况下是自动上电的,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样的板子。

网友:
怀疑不过内存,查一下内存

网友:
直接烧进去会不会烧芯片啊

网友:
不过内存,或者放一下电

网友:
我是一个个照着电路图拆,反正也是练手,拆下10多个0402的电容,几个电阻。最后发现都不是他们的错,于是拆一组再装一组。最后蹦飞了3个电容,也不管那么多了。

拆到最后,连接到南桥和io,摸一下io比南桥要热得多。不知道所谓烧鸡能烧多热,反正io挺热的,不敢多模。拆下测量,vcc3供电的第2脚对接地脚20脚,二极管档打值3,应该是io完蛋了吧

网友:
烧鸡的话,是不是用来判断哪个大个头的io短路?如果真是某个0.1微法的小滤波电容穿了,能烧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