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LTN140AT07屏重影问题

楼主(2013-02-28):
这算啥情况?小弟是新手,哪位师傅指点一下,万份感谢

网友:
屏幕的菜单重影不?还有VGA连接线换一换试试。。。

网友:
不知道外接怎么样。这个情况也要先排除屏线问题

网友:
如果用着不死机的话。有时候重新插下屏线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进过水的...

网友:
这个一般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换VGA线试试

网友:
先外接看下

网友:
先拿排线擦一下 最好外接一下 看看就知道

网友:
小弟试过了,排除了其他因素,是屏本身的问题,想问下此屏有没有可能修好?
这是笔记本的屏,听说此型号问题很多

网友:
加焊下屏上的芯片试试

网友:
屏坏了,找个屏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如果是屏问题,可以加焊下屏上的主控芯片试试
或者换芯片

网友:
最好是先外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