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教一个焊接后的问题

楼主(2013-02-28):
各位老师。焊接好后。是必须将残留在主板上的助焊剂清理干净吗?不清理会不会影响电脑的运行。比如说主板的IO焊接好后。每个引脚上都有助焊剂一片一片的,这样会不会使各个引脚间短路。新人刚学习主板维修不久很多都不懂请各位老师讲解下。谢谢。

网友:
最好是清理干净,不然用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导致芯片氧化。而且焊接好后我们要检查是否搭焊,虚焊,助焊剂还在上面你觉得能看的清楚不?

网友:
谢谢老师。助焊剂算不算导体。会不会使引脚短路。谢谢。

网友:
好的助焊剂不会短路
不过劣质的太多了,最好清理一下

网友:
能清理就清理,不想清理就不清理。。我有时就不清理

网友:
我原来修台式机不清理,现在修笔记本就清理

网友:
一般用天那水清洗,用多了对鼻腔有刺激,职业病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耐心讲解。谢谢了

网友:
加热以后的助焊剂是绝缘的,但是加热以前不一定。

网友:
最好清理干净,这样顾客看到也舒服。

如果给人看到你修过的板子脏兮兮的,你也不舒服啊。

不过有时候清理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酒精环保,可是清洗效果差,天那水清洗效果好,可是有毒。

酸性的助焊剂,一定要洗干净,不然板子很快就腐蚀掉了。

网友:
就是就是还是干净的好刚刚学习要这样

网友:
一般不会短路,想清理就用酒精洗下,效果一般,为了身体健康,还是凑合吧。。。。。

网友:
松香肯定没事 但是难看啊 我都是用酒精清理干净 顺便看看焊点

网友:
一般都是用无水酒精清洗。

网友:
天那水有毒啊~~~以后用酒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