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不开机通病维修

楼主(2013-02-28):
CQ41 不开机这点是此本本的通病

故障,开机电流跑到1.1掉电又制动开机,电流到1.2不变。。。。。屏无显示,此故障大多都认可是BIOS故障。
但是想刷BIOS ,没想到第2故障又来,又不开机了,按一下开关指示灯就灭,充电灯也不亮,把电在插也一样,肯定那地方短路了,放了一天又好了。刚想刷BIOS问题依旧,,,

CQ41通病,难道没有大神吗,,,,,

网友:
这个明显是保护了吧。。你不取出来测试下有无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不是这样的,不要拿到这个机器就说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没有通病吧!不要拿这个机子说通了CQ41

网友:
大小写灯不停闪 北桥或者显卡

网友:
没什么通病吧。

网友:
cq的特别是amd的就是垃圾

网友:
电源口的灯亮不亮

网友:
没听说过这是通病

网友:
adm的话  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开机电流跑到1.1掉电又制动开机  用什么机器检测的啊 大侠们

网友:
现在就指望着通病吃饭罗

网友:
CPU 北桥 显卡

网友:
楼主待到机器就说是通病,我用的就是这款笔记本电脑,

网友:
楼主待到机器就是通病,高人

网友:
应该是短路  ,要么是哪路电压没出来

网友:
兄弟  不会修就再去拜师   浪费别人感情

网友:
是桥不良,找出加焊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北桥或者显卡

网友:
先测电压出来没有。如果太快测不出来就短接PG信号。搞到不掉电再测电压。

网友:
想说通病就等修过几台都一个问题再拿通病说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