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775 座子加焊问题

楼主(2013-03-01):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 我是一个新手。大家看我名字就已经知道了。。呵呵。
      我有一个英特尔 775   的  主板。。压CPU就会跑吗。。  属于座子虚焊吧。。。。   我也在基地搜了关于775座子的。。。但都没有说   方法。。只是说BGA 效果好。。。

                         所以请教一下 各位  加焊过 或者换过  775 座子的 大虾。。 说一下您的方法。让我这个新手学习一下。
(还有怎么拆掉775盖子。。)

网友:
我更换775座子的成功率不高,反正设备很重要,没有好的BGA焊台和温度曲线的话更换成功率不高,至于你说的拆固定盖那个简单,用力拉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点评):
怎么啦?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网友:
成功率小,见了就直接换板子了,不值得换座子了

网友(2017-03-02):
现在板子很便宜了,没有什么必要换座子。如果想练手的话,还是可以的,但是要有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