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怪故障

楼主(2013-03-01):
HP笔记本外接电源,是3线输出地那种,19伏和15伏电压输出都有,接上笔记本能启动,但速度很慢,减速到1/10左右,dos、xp都如此,换另一个电源适配器故障消失,速度正常。测量带负载电压也正常,换了电源调整管,初、次级滤波电容,故障依旧。百思不得其解,哪位师傅能指点迷津,在此先谢过!适配器型号:PPP009H,哪位有图纸望能提供援助。

网友:
换一个不就得了 瞎折腾干嘛 肯定是哪个原件有问题啦 只有一个一个换才知道 你有时间和精力就慢慢换吧

网友:
我觉得吧,简单点的找到问题了,换适配器,又快又嫩赚钱,修个适配器钱来的少,说不定还返修,完全没比要啊

网友:
楼上说的切实啊,不过这位仁兄想长进一下也不能说不好。

网友A:
我上次碰到了一个电源接口的地没有接好   导致速度很慢    接好了就什么都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碰到了一个电源接口的地没有接好   导致速度很慢    接好了就什么都好了

据你提示,输出线或插头的可能性大些。我是自己修,不是专业对外营业,不考虑人工成本,所以叫一下真,否则真是不值当。同时谢谢诸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