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求帮忙

楼主(2013-03-01):
V460 插电后电流直接到直接0.68 怎么回事,哪位大虾帮帮忙说哈,

网友:
静态电流大,查3。5V

网友:
这种用手都摸得出来拉,

网友:
嗯,用手摸摸哪烫,估计EC 不行了吧

网友:
这种机刷ec bios就好,现在应该是插电开机程序开始运行了

网友:
先搞清这个电流是短路还是开机了,短路就不用说了,要是开机了这个电流应该是到内存了。那就对着图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