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飞利浦190cw 连续开关

楼主(2013-03-01):
一台飞利浦190cw 连续开关,判断是驱动板问题,仔细一想,好不好是按键板问题呢,重新焊接一遍,好了,哈哈哈
问题
驱动

网友:
这种情况最快速准确的判定问题出在哪儿是拔掉按键板

网友:
三星的液晶也时常出现这种问题,不过问题一般是在驱动板上

网友A:
电源板也有这样问题的

网友B(2013-09-10):
我有一台和你一样故障的机子 不过我把那按键给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