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的索尼的笔记本怎么改网卡的MAC呀

楼主(2013-03-01):
笔记本型号是:VPCCW  网卡的芯片型号是:88E8057-NNC2,在网卡的周围我也没看见有8脚的ROM芯片,找了半天也没找到MAC的信息在哪个芯片里面,bios我也换过了,EC旁边的ROM芯片我也换过的,找了个改写软件名字叫K-mac的进去认不到网卡,只认得到无线的,哪位师傅能解决的麻烦说说呀,谢了!要修改网卡的MAC 不要修改注册表的MAC,谢谢

网友:
在BIOS里面,发用编程器备份的BIOS文件和板号、WINDOWS里面显示的MAC地址上来

网友:
同志们,问题以解决!这个MAC地址信息没在任何地方!上面不是说了吗,所有的ROM芯片我都换过,不行,最后查图纸,发现网卡的ROM芯片没有焊接,后来直接换掉网卡,再看MAC地址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