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AD声音时有时无。求助指点。

楼主(2013-03-01):
耳机有声音,喇叭放音乐放电影没声音,调试设置里面的声音“铃声和提醒”喇叭有声音发出。所以确定喇叭应该没坏。安装晚上有些哥们的指点,用风筒吹下电源接口,有声音了,过了不久又没声音了。很多都说是设置的问题,设置了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头痛了,不敢确定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自己顶,修好了,什么设置都试过了,好一时坏一时。原来是虚焊。

网友:
应该是充电接口的问题,换个就能解决

网友:
应该是尾插问题

网友(2013-11-27):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的是什么位子虚焊了

电源插口虚焊,风筒吹只能解决一会的事情,最好拆机用烙铁加焊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