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3400 自动上电电流到0.8A掉下来,如此反复!

楼主(2013-03-01):
机器:DELL VOSRTO3400 板号:DW40
故障:进啤酒,自动上电电流到0.8A掉下来,如此反复!
求助:
    机器拿过来,上电大短。拆开发现进水部位在系统供电和cpu供电附近。查CPU供电的一对场管击穿,更换排除短路。用万用表测系统供电+3V_ALW和+5V_ALW都没测到,但是有电流。用示波器捕捉启动过程如图:
    有图看出来 3v 和5v 的产生都没问题,怎么会掉下去呢?反馈电路按图纸跑线路也没发现问题!
    查条件,EN和公共点相通,就没测电压。ENTRIP1 ENTRINP2 如下图

    有图比较可以看出3V 5V 比ENTRIP先掉呀?这是怎么回事?
算了既然电流能跑到0.8,猜应该是欠压掉的。用示波器测CPU供电吧!结果电流能跑到0.8的时候PL4701有电压输出且瞬间掉了。上下管都有一段波形。继续打另外两组上下管却没波形?郁闷之际后来没拍照。

    这是怎么会事,直接控制的两路没波形,而间接控制的却有波形?

附上图纸,还大师们留下高贵的脚印!红色字体是我的疑问.

DELL DW40 vostro 3400.pdf

网友:
检查过CPU没 上管击穿烧CPU的可能很大

网友:
怀疑U座上的电容露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