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主板诊断卡显示 28 OF 求助中....

楼主(2013-03-01):
早上还好好的,但是换个了键盘,就开不了机了,诊断卡显示 28 OF,求各路高手指点下,是不是主板坏了?什么原因 ,新手求解释!非常感谢!!!!
主板诊断卡
开不了机

网友:
出现0F应该是AWARD的,25为检测PCI设备,与28相差3个代码,重点检测PCI总线的设备看有无损坏

网友:
不开机不就电源、内存、显卡、CPU问题

网友:
of 还是cf 晶振。 之前跑什么码。

网友:
CPU自检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