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不通电

楼主(2013-03-01):
听他们说三星T190不通电很多是通病 有个三极管坏了 到现在没查出来。
电源板正常   有时候也能通电  但是用一段时间就不通电了  到底是那个三极管的问题  碰见过的麻烦指点一下。。。。。像这种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的应该不是那个三极管完全坏了吧!

网友:
坐等支援   求高手解答!

网友:
看看有没有NEC大电容。的    有些会坏

网友:
可能是有漏电吧

网友:
换电容,50V47UF,还有输出的16V1000UF,等等

网友:
三星T190还有个通病是自动切换信号源。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电源板不用怀疑了是驱动板问题!检查一下驱动板的5V、3.3V、1.8V稳不稳定吧。

网友(2013-04-09):
今天刚修一个。开机没反应的。找了个mcu刷。刷完就好了。三星。真受不了。

网友:
换个电源芯片看看

网友:
自己搞不顶就去找个维修师傅修了

网友(2013-08-27):
我这也有一台,没程序呀!

网友(2013-12-05):
我修好了同样问题同样型号的显示器  刷了个MCU 还有高压板  就OK;了

网友(2016-05-27):
开关闪一下就灭

网友(2016-09-10):
T190程序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