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个18.5屏

楼主(2013-03-01):
故障现象为通电屏幕出现白、红、绿、蓝交替变换。更换主芯片后故障排除。下面为故障芯片

网友:
BOE 18.5的?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可是接上信号线正常显示。。。

网友:
几种颜色交替不是进了工程模式吗?原来芯片坏都会这样

网友:
你说那种是待机是出现,这是一直没图像都是红白绿变换

网友:
一直以为这种现象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 的屏

网友:
有时候按键漏电短路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遇到这样的不妨先检测开关按键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我以前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联想有可能是这样,接上信号线,后屏还交换,可能是屏板子问题。

网友:
原来就是正常的,插上VGA信号线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