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DELL1420奇怪故障

楼主(2013-03-01):
头几天维修了DELL1420 奇怪的故障 和大家分享 1420 故障时键盘有时连键 本以为是键盘进水 可是把键盘拔掉以后用外置键盘使用一段时间还是自动出字母!在文本里出字母!这时郁闷了!没插键盘啊!后来拆开发现键盘连线是从触控板连接到主板的!拔掉触控板后没有故障了!是触控板上的键盘控制芯片坏了!更换触控板后故障排除!希望大家发现这款机器连键不要急着定键盘 也有可能是触控板的问题!

网友:
键盘排线问题 通病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触摸那个芯片坏的很少,我没遇到过

网友:
有遇到SL400。不插键盘也卡键,就是这个的事

网友:
碰到过acer老机子,键盘按键按死,最后发现时左边的多媒体控制板引起的  拆了就好

网友:
排线,这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