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的简单障碍维修

楼主(2013-03-01):
1,U盘插入机器无任何反应
维修思路:根据故障现象判断,U盘整机没有工作,而U盘工具具备的条件,这是我们维修的重点。无论任何计划U盘需要的工具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供电,分为主电源和FLASH的电源,这两个是关键,USB驱动器电路很简单,如无电源一般都是保险电感损坏或3.3 V电压稳压块损坏。只要有没有哪里可以找到电源供应器的根目录下,这个问题将得到解决得非常好。
(2)主在一定频率下工作,与Flash Communication时钟,将时钟信号传输,所以如果时钟信号,主机将无法正常工作。而在检查此电路中,其实时钟产生电路很简单,只需要检查的晶体振荡器及其外围电路可以,因为怕刷和U盘小容易摔倒在地面上的振动所造成晶振损坏的晶体振荡器,只要是相同的晶体振荡器的更换可以。
(3)主,如果这两个条件是正常的,主控芯片损坏。只要主的变化。
2,U盘插入电脑,提示“无法区分设备”。
服务理念:对于这种现象,第一个位表示USB驱动器电路基本正常,仅与计算机通讯故障,通信有以下检查:
(1)U盘接口电路,该电路没有什么特别的元素是2根数据线DD - ,所以检查电路的测量数据,只要掌握了线路之间是正常还是不能够,一般都在数据线与主控制电路将两个小电阻,电阻以保护配合,所以要检查两个电阻值是正常与否。
(2)时钟电路,因U盘与计算机通讯,在一定的频率,如果U盘的工作频率和电脑不能同步时,系统会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识别的设备”。在这个时候改变晶体振荡器。实际维修中真的有很多的晶振损坏的例子!
(3)主控,如果上述两种检查是正常的,它可以判断主损坏。
3,可以识别U盘,但打开的提示“磁盘未格式化”但系统无法格式化,或提示“请插入磁盘”,打开U盘里面都是乱码,容量与本身不相符,等。
解决方案:对于这种现象,可以判断U盘本身硬件没有问题,只是软件问题的。总体规划维修工具,使。
U盘故障可能是主要的问题。不写文件,存储等现象,一般都是FLASH性能不良或有坏块和原因。

每个人都完成后,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这是我平时的维修经验一点点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
本文来自U盘启动盘:wannengpe.com

网友:
对U盘又多了一分了解!

网友:
读着怎么有点费劲呢。

网友:
读着怎么有点费劲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2611-1-1.html

网友:
U盘插入有磁盘提示,只是过会儿就自动消失了。这可能是哪方面的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