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真空吸笔能吸加热的桥吗

楼主(2013-03-01):
最近研究BGA换桥,桥锡珠融化 大家是用吸笔取下的吗,那吸笔耐热吧

网友:
绝对好用,还跑不了原件

网友:
那东西就是用来吸桥的。

网友:
个人觉得没得镊子好用!用镊子顺手多了!

网友:
那个真空吸笔只能吸那些没有打胶的桥,我个人认为还是镊子好用些。

网友:
换IO用镊子老是打滑 要是加热后能用吸笔取下就好了

网友:
用吸笔取下的。。。。。。。。。。。。。。。。。。

网友:
还是镊子靠谱点,万一吸不稳当,拿一半时候再掉下来。。

网友:
如果不是吸桥用,哪东西还有别的用处吗,我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