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投影机上的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3-03-01):
请教下投影机上的这个元件是什么?

网友:
此元件用在点灯板的灯接口处

网友:
防雷管。高压击穿短路,起保护作用。RX10K档测量阻值无穷为正常。可拆掉不用

网友:
是过载保险吧

网友:
就是防雷管 或是叫防高压保险(短路为坏)